华擎B75 pro3第一次开机正常,关机后就点不亮。

楼主(2021-09-03):
妖板啊,第一次开机总是很正常,反复重启也每一次都能点亮,点亮后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只要关机,再开机就点不亮了。每次都是这样。卡代码55。20秒后重启,如此反复。应该是不过内存。内存换过,cpu也换过,BIOS刷了官网的也一样,迅维下载了一个包好的,也没用。检测118脚3.3,238脚3.3,120脚0.79,236脚0,这个是VDDSPD,没供电。断电测对地阻值0。从电源座拉了个3.3过去,还是0。想不通,vddspd短路怎么还能点亮,点亮了还能正常用?点亮的时候测236脚,也是0。

网友:
华擎的跑这个和63,统一为南桥坏。

网友:
对地短路肯定是不对的,把短路的地方搞好先。

网友(2022-01-17):
CPU座子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板子问题很多的,挑内存,声卡易坏,没必要修了

网友:
跑代码而已。又没过2B代码

网友:
这样的故障,特别难休,只能先把短路的地方搞定再说。碰到一块X99的板子,有时候能点亮一且正常,有时候点不亮,也是缺一个3.3的电压,拉一个过去,也不行...最后都准备放弃了,从好的板子上拆了一个io过去,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