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g3 LA-F611P 原厂BIOS

楼主(2021-09-03):
g3 LA-F611P 原厂BIOS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g3 LA-F611P工厂

网友:
这个BIOS能亮  速度也快  但是有一系列问题   官网下载最新BIOS安装就好

网友(2022-03-05):
测试可以点亮,我这个机器是开机反复重启,刷了几个BIOS都一样,很可能是U坏了

网友A(2022-06-08):
刷了可以亮机,键盘有延迟,风扇狂转,感谢分享、

网友(2022-07-19):
刷完可以亮机但风扇狂转 键盘迟钝 无序列号。官网下载bios更新即可

网友(2022-10-07):
引用 网友A:
刷了可以亮机,键盘有延迟,风扇狂转,感谢分享、

要插电池 再插原装适配器 就OK了

网友(2022-12-13):
什么充电芯片的呀

网友(2023-04-02):
DELL这个机的BIOS要对充电蕊片才可以的,充电蕊片不对刷上不上电的,要注意

网友(2024-09-13):
ISL9538HRTZ-T_TQFN32_4X4可以用

网友:
BIOS是好的,刷完完美亮机。回答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1.刷完第一次开机风扇狂转,外接一键盘按提示输入SN即可,2.键盘反应慢,到官网在线更新BIOS后就解决了

网友(2026-03-08):
自行下载 无需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