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H110M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9-03):
    店里实在没生意了 ,有个昂达H110   同行说不开机,拿出来看看   接电源试机,镊子触发一下   没一点反应,不触发,简单测测条件,好像都有,咋回事呢,多触发几次   都没反应,无意中看到电源风扇  轻微动了一下,咦   好像保护了,  直接拔掉4PIN  cpu供电,拔电 等一下再次触发,正常触发了,电源风扇转了  CPU供电这里问题   直接测上管    这一组上管 G D S 都为0 拆下来测量依旧  我习惯性换整组上下管  怕不稳定, G D S 全部为0 ,直接更换这一组上下管   上机测试 哈哈   好像想的有点美了  ,并没有跑码, 看下CPU  G3900  ,和同行说  CPU也挂了, 同行直接说   成本太高  不搞了 心里一万个。。。。。。。。。。。。。。。。。。。

网友A:
都是这样 修好 了 人家不不修了  现在修电脑都要凉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这样 修好 了 人家不不修了  现在修电脑都要凉凉了

所以修之前,最好先估个价给人家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这样 修好 了 人家不不修了  现在修电脑都要凉凉了

烧了CPU的  基本没几个客户愿意修的   难搞哦

网友C:
板修好了啊!他U坏不换还不是一样收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板修好了啊!他U坏不换还不是一样收钱!

同行的   太熟了 收不到钱啊  很尴尬

网友D:
这样不修 把主板桥取了 换一个坏的

网友E:
同行自己再换个U,主板反正已经修好了!白嫖想?

网友:
同行的话而且还熟悉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的   太熟了 收不到钱啊  很尴尬

他说不修的时候有没有考虑你白忙活了捏,反正都是客户的板,你的仁慈是对自己的残忍,楼上说的取桥我觉得很合理,反正都不修了,

网友F:
我上次修也是一个昂达的,内存供电芯片挂了,CPU内存主板都死了,h61主板,i3的CPU,4g内存,还不是一样报价换主板CPU内存,不修当然也可以,修好的主板维修费得出,我是凭借技术吃饭,不是靠你的同情,配件坏的多的,我报价修好你可以选择不修,那是你的权利,但是主板正常维修费你得出,因为我付出了辛苦劳动,不然的话我只能给你坏主板或者拆桥弥补我的损失,当然实在碰到沙雕无奈只能整板搞死,没办法,行情已经这样了,都要吃饭的,

网友G:
测上管击穿CPU基本挂了,可以先报价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了CPU的  基本没几个客户愿意修的   难搞哦

可问题是修好了,不拿回去当工资还行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上次修也是一个昂达的,内存供电芯片挂了,CPU内存主板都死了,h61主板,i3的CPU,4g内存,还不是一样报 ...

昨天同行又过来  自己换CPU来我这里测试   亮机了   维修费能收到了,  客户还真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行自己再换个U,主板反正已经修好了!白嫖想?

很熟悉,  昨天 她过来  已经换了CPU  在我这里测试     已经好了   客户换U 修板 不知道她报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不修 把主板桥取了 换一个坏的

现在主板都很少换桥了   取了也没用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测上管击穿CPU基本挂了,可以先报价在修!

当时也不知道CPU好坏,因为比较熟  所以直接换了管子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