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250主板反复重启

楼主(2021-09-03):
接到机子反复重启 拔掉内存报警 测各电压都有 bios刷了无果 后来摸到这个com口芯片发烫换掉OK

网友:
串口芯片损坏,看来以后还要注意啊。

网友:
客户应该经常使用这个接口,

网友:
一般经常用就容易烧  遇到很多各种设备

网友:
这是启动到什么步骤重启啊?

网友:
这问题有点不好想丫

网友:
能给出详细主板型号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BIOS特别不好找  刷了各种问题

网友:
新手表示看的很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