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有这个板子的图纸,能跟我

楼主(2021-09-03):
哪位师傅有这个板子的图纸,能跟我说一下吗。我在电脑上搜不到一样的,这是我学习的电脑,今天正学着呢一下子就不显示了,用笔记本外接正常,擦了下条子不管用,开关机正常,无代码。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有检测到或者显卡有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这是集显的

网友A:
映泰的,这电路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映泰的,这电路能找到

同样的没找到

网友:
用笔记本外接正常,你是说主板用VGA线和笔记本连接能正常显示?还

网友:
我是说显示器用笔记本外接正常,就是说显示器没问题,问题是主板不能正常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