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1050 OC 4G无电压

楼主(2021-09-03):
一块技嘉1050 4G,没有电压输出,查1.8V没有起来,哪位大哥有图纸的?EN信号在哪里不知道啊?或者哪位维修大神有维修过经验的,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1V8是通过3点3跟一个门电路出来的

网友A:
检查 Q504A Q504B 双灯 6 pin it's 3 . pin

网友B:
没错,一般就坏这个芯片

网友:
还是得搞到图纸才能快速修复,要不就得靠老师傅的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 Q504A Q504B 双灯 6 pin it's 3 . pin

老兄:今早量一下Q504.发现第四pin对地开路了,我短接旁边的R544地脚,上电有了1.8V,其它电压都没有,再量发现U3的第二pin没有3.3V,我又短接了R94.再上电,除了GPU没有电压,其它电压都正常了。又走进死胡同了……这卡是张二修卡,U507被换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一般就坏这个芯片

: 老兄:今早量一下Q504.发现第四pin对地开路了,我短接旁边的R544地脚,上电有了1.8V,其它电压都没有,再量发现U3的第二pin没有3.3V,我又短接了R94.再上电,除了GPU没有电压,其它电压都正常了。又走进死胡同了……

网友A:
快点做,试着把 Q23 从 D 移到 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点做,试着把 Q23 从 D 移到 S,试试

什么意思?

网友:
量一下1.8输出对地阻值

网友:
图片这左下角 的电感就是1.0

网友:
直接换了q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