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串联在电路中,并不接地,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1-09-03):
这个电容串联在电路中,并不接地,起什么作用?

网友:
应该是延时吧

坐等大佬解答

网友:
耦合、隔直,,。。。

网友A:
5VL_EN变高电平后, Q40导通到地。通过电容产生一个短时间的低电平给P_EN。

网友(点评):
也就是起定时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L_EN变高电平后, Q40导通到地。通过电容产生一个短时间的低电平给P_EN。

电容充能时候短暂德“拉低”么

网友:
通交流隔直流

网友:
原图纸在哪?

网友:
延时作用。。。。。。

网友:
你们的延时是谁教的,我想知道

网友:
电容 电阻组成延时电路

网友:
好像ga-h81m-hd3里面有这样的电路

网友:
这个好像是技嘉主板开启5v待机的

网友:
技嘉H61.B75等主板都用这电路。

网友:
让p en启动慢一点

网友:
点触发,开始通常是5vsb供电产生3.3v,启动后由这个电容触发后改为5v+供电。

网友:
决定充放电时间长短的电容

网友:
串联在中间,一般都是耦合,和隔离用的

网友:
这里是为了输出高频信号

网友:
不研究这个

网友:
RC震荡电路,.....

网友B:
船长讲过的RC延时电路,充能,放电,最后在充能
番茄炒蛋蛋
这个也会造成间接的复位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船长讲过的RC延时电路,充能,放电,最后在充能
这个也会造成间接的复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