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 上电0.4不亮,刷bios后OK.

楼主(2021-09-03):
接到一台surface pro3 上电0.4电流,i5 四代8G。各电感阻值正常.TB买了BIOS刷了秒亮.

网友:
厉害,我拆都不敢拆

网友A:
编程器是多少价位的。

网友:
这可以丫,BIOS都不拆下来

网友:
你可以买个这个工具 飞线神马的太费事

网友B:
现在我发现很多BIOS都爱出问题 要在10年前 很少有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
牛的飞起      拆下来用夹子也很方便啊  第一次看这么玩

网友:
这样飞线也行,牛

网友:
拆下来写很麻烦吗?

网友:
牛逼  bios就不拆

网友:
座子不好卡。飞线稳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是多少价位的。

买的便宜货,编程器加座子 120块

网友:
我修的EC换了,CPU供电芯片换了,上电不到0.2,开启和供电都有,就是不出CPU供电。买4个芯片换了三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发现很多BIOS都爱出问题 要在10年前 很少有这种情况发生

以前主板这个问题太少了

网友:
P3这机器CPU爱虚焊 爱坏   虚焊的机器在吹BIOS芯片的时候也会亮机   这机器要多测试

网友:
牛逼牛逼  学习到了 啦啦啦啦

网友:
主要是屏幕拆下来有风险…

网友(2021-10-28):
请问飞线的电路图能否分享下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