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L9MB2CC0,内外屏无显维修求助。

楼主(2021-09-03):
貌似这个机器无图纸,8代1060的显卡
送修时电池充电滤波电容和CPU背面一个公共点0402电容烧毁。
换了屏和屏线故障依旧,外接也无显。换了2个电容后,故障依旧如此。
刷了BIOS没用,找了7代的图纸,屏线接口供电定义应该一样。接上屏,屏19V供电正常,3.3V无,eDP_HDP无,请教大神。
找了5脚管给屏3.3vLCD供电无开启,强制开启后开机,5脚管1脚输出被拉低,45脚输入3.3v正常。

补充内容 (2021-9-4 14:59):
忘了说了,键盘大小写切换正常的。

补充内容 (2021-9-21 14:58):
请教师傅们,这个单独显能否改出核显呢,查了下资料貌似受控于CPU,单独显的机器能改出核显吗?另外为了测这台机器弄了个PCIE转接卡,接外置显卡,进入系统后设备管理器没有扫出原显卡,显卡能测的电压都正常。

补充内容 (2021-10-9 14:31):
这块主板最后换显卡核心就好了。

网友:
顶一下,求助

网友A:
谁说没有图纸,太懒。去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6796-1-1.html

网友B:
能 不能正常关机看看

网友:
输入和输出串连一个玻璃=极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没有图纸,太懒。去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6796-1-1.html

留言说这个图纸是6-7代的哦,谢谢回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 不能正常关机看看

刚刚测试了下,开机后,可以轻触开关板开机按键正常开关机。请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
开机后,ENVDD为零,无论接屏否都是如此。我从4,5脚拉个3V到3脚,不接屏时1脚输出3.3v,接屏开机后1脚被拉低。我一会儿再测试下,谢谢师傅。

网友:
无论接屏否都是如此

网友C:
你确定能跑完显示了?大小写能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能跑完显示了?大小写能亮吗

大小写切换正常的。谢谢回复

网友E:
这机器应该是单独显吧 能正常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小写切换正常的。谢谢回复

那可以换桥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应该是单独显吧 能正常开机吗?

是单独显。显卡供电都是正常的。单独显的话是不是显卡正常后发送信号给CPU,然后CPU给PCH发信号,PCH在开屏供电嘛。谢谢回复。

网友:
恩,还在思索中,不行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F:
雷神911 我有碰到过一个有时能显有时不显的,核显问题,风枪预热一下CPU就能点亮,最后加焊CPU好了,也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雷神911 我有碰到过一个有时能显有时不显的,核显问题,风枪预热一下CPU就能点亮,最后加焊CPU好了,也不知道能用多久

谢谢回复,这台8代应该是单独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这台8代应该是单独显。

独显是基于核显协议运行的,开机显示应该归核显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单独显。显卡供电都是正常的。单独显的话是不是显卡正常后发送信号给CPU,然后CPU给PCH发信号,PCH在开 ...

应该是显卡直接开启屏供电  单独独显 直接MATS 盲扫 看下显存有无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独显是基于核显协议运行的,开机显示应该归核显管

谢谢师傅,学习了,给你点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显卡直接开启屏供电  单独独显 直接MATS 盲扫 看下显存有无报错

我也有这个想法,到时候拼起来试一下,有进一步消息我再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这个想法,到时候拼起来试一下,有进一步消息我再回复,谢谢。

没事 不客气

网友D:
请教师傅们,这个单独显能否改出核显呢,查了下资料貌似受控于CPU,单独显的机器能改出核显吗?另外为了测这台机器弄了个PCIE转接卡,接外置显卡,进入系统后设备管理器没有扫出原显卡,显卡能测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G(2021-10-08):
引用 网友D:
请教师傅们,这个单独显能否改出核显呢,查了下资料貌似受控于CPU,单独显的机器能改出核显吗?另外为了测 ...

换显卡  包好  我有台一模一样的故障  我连cpu换了都没好  换显卡才点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换显卡  包好  我有台一模一样的故障  我连cpu换了都没好  换显卡才点亮

给分享经验的师傅点赞,谢谢。这台机器是显卡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给分享经验的师傅点赞,谢谢。这台机器是显卡坏了。

兄台可以帮我发的的帖子加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台可以帮我发的的帖子加分不

支持,已经加啦。你要分做啥呢

网友:
这块主板最后确定是显卡坏了,换了核心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没有图纸,太懒。去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6796-1-1.html

他那个图纸对不上,我有一台故障一模一样的,开机刚开始来是闪屏,一会持续暗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