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2G 光驱位不认硬盘

楼主(2021-09-03):
板号是LA-B702P,光驱位识别光驱,不认硬盘,刷BIOS,BIOS版本1.06就可以,老的1.01 的不行,最新的1.09的也不行。 附上官网分离的BIOS,1.06版本。

E5 572G 官方分离

网友:
我记得ACER老款的机器扩双硬盘,我也遇到过光驱位不识别硬盘,是正常的,应该是BIOS的设定问题,想认双硬盘具体操作,首先,原硬盘位置的硬盘拆了,将你想装到光驱位的硬盘装到光驱位置上,开机进BIOS,在启动项就会看到你光驱位的硬盘,然后关机,再将另一个硬盘装到原硬盘位置上,这时你开机试一下进PE会不会看到两个硬盘,正常是看到的,这问题我也研究了一段时间才发现有这种操作!这是我个人经验,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