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7 7790 开机屏幕绿色 白色 紫色循环

楼主(2021-09-03):
今天接了一台戴尔G7 7790 高端的机器 客户买了键盘需要换键盘 拆机一切小心 装机小心翼翼 主板应该也没有顶到 压到 开机就是屏幕显示纯颜色 红色 绿色 蓝色 白色循环 头疼的问题 单独接外接也不显示 自己觉得先换一条屏线试下 因为这款是EDP 的屏幕 可能需要屏幕检测 有哪位大师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戴尔

网友:
求助中 求助中

网友:
屏线没插好就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屏线。。。。。。屏幕自检程序。。。。

网友:
检查屏线,三色是屏幕自检

网友:
我记得桥坏也会这样吧

网友:
我记得有一次DELL的清灰后也是红绿蓝白,是触发后按F5就正常了。或者是屏码问题,把坏屏的屏码读出来写入新屏试试。

网友:
换键盘出现屏幕问题,高端机子真难搞

网友:
戴尔开机常按d就会这样 把键盘拔了试试

网友:
屏幕自检 这个很正常的啊

网友:
找下这个屏幕的规格书,看下BIST脚的电压,这个脚电压不对就这样

网友:
等待楼主的修复结果

网友:
这故障带电插拔健盘所致,我碰到过。

网友:
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看来新出的机器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搞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把键盘拔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吧,这是屏幕自检。你用原配电源开机就可以了。我前几天也有台戴尔笔记本换键盘,用可调电源开机就会出现三个选择,选第三个就出现你这个现像加警报声。

网友:
是不是裸板测试的,如果不是去掉键盘有惊喜

网友:
求助贴关键参数要提供下:
1、开机电流多少
2、外接usb键盘大小写指示灯能不能切换
3、cpu热不热
。。。。
dell的机器不接屏线认不到屏就会卡在那不动了,外接也不会显示

网友:
应该是换的键盘有问题,拔了键盘试试。

网友:
笔记本刚遇到同样问题,屏幕自检,我的是清空CMOS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