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g3笔记本插电自动开,c

楼主(2021-09-04):
Dell g3笔记本
插电自动开,cpu没有电压,cpu电源芯片换了,一样问题,请教哪位高手指点从哪里下手

网友:
插电开机  BIOS里面有个选择好像关闭就可以

网友:
现在不是没cpu电压么,先修啊,不用管自动触发呀。。。

网友:
不知道哪里下手

网友:
CPU供电芯片EN,供电,等  慢慢查

网友:
这开机电流连南桥都没过

网友:
cpu 供电开启信号 及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还有bios以及cpu坏了都会没有cpu供电!

网友:
自动触发属正常 不出cpu电压 bios 查电路  换南桥 基本这个机器就这几个问题 前提是无进液摔坏

网友:
跟着你们就可以多学点经验了

网友(2021-11-28):
Ec  Bios看看Ec   电源管理芯片啥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