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79奇葩故障

楼主(2021-09-04):
DELL G3 3579奇葩故障,第一次开机正常亮机(还是在BIOS下),但不到5分钟首先喇叭会发出刺耳的声音然后屏幕变白变成白屏有时又是黑屏,但没死机外接USB键盘还有反应,已排除屏问题,换屏故障现象依旧,屏线也应该排除,正常和不正常时扯动屏线均无反应,用键盘重启无显示,
黑屏

网友:
你没刷个bios试下吗

网友:
外接呢?喇叭会发出刺耳的声音外接键盘又正常这故障的确很少见,只能一步步排除了

网友:
屏线,屏供电也得看看

网友:
楼上的都在猜谜,

网友:
其实就是3V5V转换IC不良,导致+3VS跳变

网友(2021-11-08):
这个机器好像是要重启好几次 然后再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2023-01-06):
这种情况应该是死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