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BIOS刷后用几天机器又点不亮,再刷又能用几天,请问这种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21-09-04):
有很多机型只能用原来的BIOS芯片来写才能亮机,这种除了买料板还有不有其它什么好的办法,请大神解说?

网友:
不一定是 bios问题呢,,有可能是周边电路  吹热了  能用一阵呢

网友:
周边没什么东西,我遇到一台,刷过之后能用1个月左右,就不行了

网友:
换BIOS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