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17不定时掉电修复

楼主(2021-09-04):
HP TPN-Q117不定时掉电,板号:DA0R63MB6F1,有时几个小时有时开机就掉,仔细查看
后发现HWPG不正常经常跳变,断开所有与之相连的IC只留上拉电阻还是跳变,为此肯定是板层漏电了,直接飞4根线连接与之相连的IC,故障修复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汗 ~没图片 看不懂

网友:
上个图就完美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没图纸就没真相,不知所以,看不懂

网友(2021-10-07):
惠普 TPN-Q117 DAOR63MB6F1 温度报警 掉电保护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2254-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2024-12-10):
学到了,这种问题不好解决,能迅速判断问题并解决问题,高手

网友:
厉害了,漏电最不好找

网友(2025-08-11):
看图纸就能发现信号不正常,高!线是怎么飞的,详细点更好,也没图,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