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E 报一长两短 求助

楼主(2021-09-04):
一块华硕B85M-E REV1.02,触发后风扇正常自检停转两次后从高速到低速转,不会掉电,如果插上蜂鸣器,则报警一长两短音。主板电池原先是有短路,装新电池从3V掉到0V,后来找到一个2M的电阻变值了,换了后恢复正常,不是这里原因。换过几根内存,刷过官方最初和最高两个版本BIOS,加过独立显卡,修了几天,一直没有进展。实测数据如下:内存芯片1脚供电1.5V,4脚VTT_DDR0.8V,桥供电1.05V,桥供电1.5V,桥ME1.05V,电源管理芯片3脚EN3.3V,11脚VREF0.6V,29脚VR_RDY1.2V,CPU供电1.7V。
大概就是这些,还有哪些点需要检测呢?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供电应该正常,1长2断说明CPU已经工作,重点排查内存的工作条件,特别是内存有SPDVCC和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应该正常,1长2断说明CPU已经工作,重点排查内存的工作条件,特别是内存有SPDVCC和总线供电

找到了内存7个工作电压检测点,只有时钟电压1.5V不对,实测0.58V,这个电压是内存条自身产生的吗?

网友:
给你一个DDR3内存的测试条件。

网友:
参照论坛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667499-1-1.html给出的检测点一一检测,只有时钟电压不对,点位图中对于时钟脚没有与其它地方连接,所以没有思路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特此感谢小陈师傅提供技术支持!

问题出在内存128脚S_SMBCLK_MAIN也就是南桥发出的总线电压连接的MOS管坏了,开始测量内存这两个电压发现是3.3V正常就没往下查,实际证明只参考电压数据是不行的,有示波器的话可能就简单了。在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该管,3脚接黑笔,1脚接红笔,正常应该会有一个0.5左右的导通,实测0.9到1.0,偏大,拆下测量,可能是受热原因开始有0.9,瞬间变无穷了。到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开机,没有报警了,接上显示屏成功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