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12v输出短路了,查不到问题?

楼主(2021-09-04):
主12v输出短路了,查不到问题?mos正常

网友:
输出并个几V的电源烧机看看,这么大的电源估计也烧不动。

网友:
这东西不好拆,输出短路要把变压器断开一侧

网友:
可能是同步整流ic

网友:
这个很难搞,没有图纸,IC坏了更难查找,只能先元件查找吧

网友:
你这mos都烧成什么样了

网友:
线取掉,mos确定没问题 有可能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