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七彩虹的750Ti该怎么搞

楼主(2021-09-04):
客户换下来的,不定时闪屏,然后死机,有时候整天都使用正常,电压啥的都正常,尝试并滤波电容无效,有点懵,问问大神。

网友A:
用软件扫描一下显存,看看报错情况来确定是显存还是核心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扫描一下显存,看看报错情况来确定是显存还是核心问题。

忘说了,已经扫过了。而且DVI和VGA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说了,已经扫过了。而且DVI和VGA都一样。

看来软件测不出来,三板斧伺候吧,先加焊核心,不行加焊显存。

网友:
路过的大神给点建议啊。

网友:
真没人搞过这样的卡吗?

网友:
这卡真要命。。。

网友:
老哥可以帮我测量一下附近的管子是n管还是其他的

网友:
掉件或某个小件损坏了,我猜的

网友:
我那显卡开机不显示,用集显进系统可以识别型号,重新刷了一个bios,打客服要的,bios发过来是256k,但是刷的时候提示容量不符合,什么鬼?
然后呢就是强刷了bios,进系统都卡机了。

网友:
显存边上的电阻看看

网友:
板层变形接触不好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问题!不知道是显存还是主芯片的管理芯片!要一个一个的换!

网友:
这个是接口电路问题,查你的接口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不是核心就是显存
看你对哪个焊接更有把握,搞起

网友:
月饼老师是专家,你试试

网友:
这种不要纠结,看哪个不顺眼就干

网友:
我怎么看着像显示器问题

网友:
先简单点,加焊了一下显存,挂了十几个小时了,貌似没有死机,再观察观察。感谢一下月饼先~~~

网友:
显卡适合蛮干

网友:
试机了几天,闪屏再也没出现过了。感谢大家回复!

网友:
我再抖音上见一个遇到这种间歇性发作的超频测试能测试出来。

网友(2021-10-08):
只是显存开焊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