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记一次小米15寸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9-04):
如题,接机一台小米15.6寸的维修

到手接电已经升压20v   拆机目检无进水无火烧

【维修过程】测量L60200 5v   L60100 3.3v均未产生

往前排查发现公共点为2.9v

断电实测二极体值为100左右

在路测充电电感上管Q60000 D S已经击穿

拆之……主板上还是连通

图纸,也就是pvbat与pvback短路了,拆掉Q60000不行,那么肯定拆掉Q60012就行。

事实上太想当然很容易被打脸……拆掉Q60012后在主板上测量D S级还是导通的

回到图纸

可以看到还有u60800 u61800与这两个电压有关

实际上这里图纸与实物有点出入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查看图纸。

实物位置为u6800另外一个没装

当拆掉d6800时 pvbat pvpack已经不连通了
在废屏上找了个二极管补上去

百度了一下这个芯片应该是个开关升压稳压器  一开始推测是不是把7.4v的电池升压成12v给主板供电

实测结果好像也不太一样(这里已经从好的板子上把芯片和二极管重新换过了)

这里还挺费解的……   只有7.6v约等于电池电压好像没啥用而且充放电都正常

网友A:
吧这个小米的图纸传一份看看啊

网友(点评):
论坛里面早就有了

网友B:
12V是给音频功放电路供电的,没升压估计也有声音,就是音量可能没原来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是给音频功放电路供电的,没升压估计也有声音,就是音量可能没原来大了

原来这是音频功放供电啊,这样说的话电池输出时需要升压12v,适配器时只需要DC降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吧这个小米的图纸传一份看看啊

鑫制造上面就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是给音频功放电路供电的,没升压估计也有声音,就是音量可能没原来大了

开机时实测等于电池电压,明天放音乐在试试会不会升压,已经换了一套芯片的

网友C:
图纸哪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哪来的啊

有,私聊我,有偿

网友:
图纸呢?放上来看看

网友:
固态硬盘插座都被你吹变形了

网友:
加分了,这机器图纸怕不好找把

网友:
好多电脑公共点进声卡部分了

网友:
配器时只需要DC降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