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盈318打印机不通电通病捡钱维修

楼主(2021-09-04):
最近修了3台不同单位的318打印机都是不通电,都是主板3.3V电路一个二极管(左边红框标记)短路,应该是通病了,坛友有碰到的补充

,更换同型号即可,不能用普通二极管。

网友(2022-01-08):
这个要换同型号吧?

网友(2022-04-12):
感谢分享看来主板发生的概率大

网友:
保内机器没必要修直接换新板

网友(2022-05-22):
遇到就是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