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版号:13269-1 不通电 通病 秒杀,捡钱

楼主(2021-09-04):
dell 笔记本电脑, 接电源,按开关,无任何反应,简称不通电。

机器型号 inspiron 15-3543 i7 4代,带nvidia 独立显卡。

主板型号:13269-1

用万用表量bios 芯片,8个脚。都没有电压。机器也查不到任何短路。

解决办法,是EC旁边,拆掉2403后,bios ic 电压3V 出来了。但按开关机没反应。

再把Q2402,3脚的其中2脚,用线连接,如图。

按开关键,就直接亮屏了

感谢大师的经验,也让我直接秒杀了:DELL 14-3442 板号13269-1待机0.001无3V5V,不触发通病秒杀!有图有真相!!!-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

 会员1481419100鑫豆2025-11-29 18:23
 会员600304100鑫豆2025-11-10 12:54
 会员600304100鑫豆2025-11-10 12:53
 会员579355100鑫豆2025-11-5 15:30
 会员27707100鑫豆2025-10-19 09:11

网友:
一条线500

网友:
学习了,感觉错过了好多。

网友:
这是强行拉高了什么信号?

网友:
我们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看通病也能增加维修速度。

网友:
大师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看着你们维修,真心羡慕

网友:
什么原理,可以告和吗?谢

网友:
什么原理,可以告知吗?。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通病还是能好解决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这种管不是很多吗,为什么不换呢

网友:
不追查一下这个管子的G级啊

网友:
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Bios缺电压 导致不触发

网友B:
笔记本EC是不是台式的IO

网友:
这是修的多了,经验,不用什么原因、原理。楼主高人啊

网友:
果然是人才  。。这版很多CPU短路的吧

网友:
就是普通的管子。还换个吧。换了不行的话还是要查一下图的。

网友:
应该追查G极来源

网友:
可有图纸?   能换最好是换了  安全

网友:
For diagnostic purpose  jumper is ok but before hand over the customer you must put another working transistor or   diagnose real cause why that transistor is not activated for original repairing

网友:
好像有款同样的板子,也是bios没电,难道可以捡个漏?

网友:
学习了  不然有时候缺个芯片真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管不是很多吗,为什么不换呢

不一定就是管子问题 换了也没用 要追查控制来源

网友:
以前的电脑通病多点,现在少了很多。又难修,动不动就烧CPU

网友:
这是高手,手到擒来!

网友:
感谢分享,很实用

网友:
什么原理 BIOS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EC是不是台式的IO

是的 叫法不同  作用是一个作用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看看以后能不能遇到

网友:
高手出手,手到擒来

网友:
一直都感谢前辈们留下来的技术和分享的经验,让我能够少走弯路,一直处在秒杀的路上

网友:
有图一样秒,除非没图,

网友:
什么原理呢?

网友:
建议标题改一下 客户看见了 以为很简单 维修的都黑心

网友:
感谢分享,少走弯路,通病秒杀。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这个还是有点功底的

网友:
很明显Q2403控制待机开启信号的  Q2402Pmos不导通所以EC没有电导致没有任何信号产生  但是待机芯片的线性3.3是有的  应该追查下Q2402和Q2403受什么控制

网友:
是给EC供电的上次修了一个进水的就是这里断线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谢谢分享。

网友:
能修好就行了不管什么原理了  哈哈

网友:
2402管子应该没问题,可能问题是G极控制来源有问题,应该追查下来源,这里是直接强行帮电压拉过来了,正常好了就行

网友:
dell 笔记本电脑, 接电源,按开关,无任何反应,简称不通电。

机器型号 inspiron 15-3543 i7 4代,带nvidia 独立显卡。

主板型号:13269-1

用万用表量bios 芯片,8个脚。都没有电压。机器也查不到任何短路。

解决办法,是EC旁边,拆掉2403后,bios ic 电压3V 出来了。但按开关机没反应。

再把Q2402,3脚的其中2脚,用线连接,如图。

按开关键,就直接亮屏了

感谢大师的经验,也让我直接秒杀了:DELL 14-3442 板号13269-1待机0.001无3V5V,不触发通病秒杀!有图有真相!!!-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

 会员1026286100鑫豆2025-5-18 09:43
 会员1511978100鑫豆2025-5-5 14:00
 会员79237100鑫豆2025-3-11 10:55
 会员17396100鑫豆2025-3-9 14:18
 会员356259100鑫豆2025-3-9 1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