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各位大佬有uefi启动winxp32X64启动文件教程吗谢谢

楼主(2021-09-04):
各位大佬有uefi启动winxp32X64启动文件教程吗就是固态硬盘分区GPT+UEFI模式安装XP32X64位系统正常启动不蓝屏不黑屏的
黑屏
固态硬盘

网友:
好像uefi只完美支持win10,win7都不完美

网友:
uefi启动只有 win8 win10有! win10 64位为最完美!毕竟涉及PE制作的模版!win10驱动也比较全!原生支持uefi启动,XP不可能uefi启动,别梦游了!PE制作过程,先有原生模版然后打代码加软件驱动进去!xp和win7作为纯净模版,本就断腿断脚的!uefi启动很不现实!

网友(2021-10-06):
还有需求,头一回遇见

网友:
XP没有EFI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