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USB 接口都不认,是通病吗,已解决 板号:15341-1 91N85 SKL7KBL

楼主(2021-09-04):
戴尔 dell USB 接口都不认,是通病吗,已解决 板号:15341-1 91N85 SKL7KBL

CPU i3 6代,集成显卡。

机器故障是屏幕正常显示,机器usb 口3个都不认,接usb 键盘 usb 鼠标都不认,灯也不亮。

通电用万用表检查USB 口,都没有电压。但最靠近的U3501位置的 ic 有5V 电压。

断电检查靠近usb 最近的黄色小电容,有短路。去掉2个电容,再量还是有短路。 再取掉U3501 IC, 短路还是有。

没有想法了,上网查到,usb 接口里面如果有接触不良,也会导致usb 口短路。 USB 口看起来挺新的,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然后又用风枪,把2个USB口拿了下来,短路还是在。

我这菜鸟,看看usb 口附近能拆的只有ED3604位置 这个ic了,说干就干,拆了,短路消失了,

然后从坏板,usb 口附件找了一颗长的一样的焊了上去。usb 接口电压恢复。

就这样,这机就修复了。  usb 口都能用了。

然后备份了这机的bios, 晚点上传。

有需要的拿去用吧

也希望大家有经验多多分享,让世界没有难维修的机器,让客户花点小钱,省大钱。不用再买新机

网友:
ESD原件应该重点怀疑。

网友:
ESD这货貌似经常坏

网友:
这个小芯片,爱坏,。

网友A:
秒杀活啊,拆掉就行了 不用装

网友:
一个USB干得一塌糊涂,经常修到这种板,明明很简单问题,到手上一看都是一塌糊涂,到处动这里拆拆,哪里拆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秒杀活啊,拆掉就行了 不用装

这样吖,晕。那这个IC 又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你们都是专家,哈哈

网友:
防静电的吧

网友:
板号:15341-1 91N85 SKL7KBL   好机器上面读取的,随便下载用。 i3 6代集成

读取dell 15341-1 91N85 SKL7KBL OK.rar

网友:
这问题 就比较简单了!5v短路、这个芯片坏的太多了!

网友:
学习了  但这个原件有什么用?求分析。

网友:
这是防电涌过大的原件吧

网友:
小的不拆,干接口

网友:
不装这个浪涌芯片,下次有问题可能更严重了

网友:
这个芯片起保护作用的,直接拆掉都可以

网友:
感觉一开始就要检查这个小贴片

网友:
谢谢BIOS,能亮机了

网友:
这玩意防静电的经常坏,拆了不装也是可以的,碰到usb不能用的都是先把这玩意拆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