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植完球后,要清洗干净后再抹焊油上板不?

楼主(2021-09-05):
GPU植完球后,要清洗干净后再上板不?清洗这步有必要么?

网友:
看上面的残留物和个人习惯 有残留物必定要清洗的

网友:
没必要,焊盘少涂点焊油就行了我都是这样干,温度到了焊油往外冒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
没必要,焊盘少涂点焊油就行了我都是这样干,植球从来不洗,焊上去少放点油!!!

网友:
真的必要,而且还要加点上去焊接

网友:
感觉还是要看那些残留焊油的软硬情况,如果上一个工序进行的时间太长,那么焊油就会被烤的比较干硬,这个时候你直接上,有可能干硬的焊油不容易被融化,导致焊接接触不上。所以如果你不差时间,还是洗净为好,如果焊油干硬则必须要洗掉。

网友:
焊膏要买好的,不要买什么松香,不要买10块几块钱的,从来不见有什么干硬这种东西。。

网友:
清洗过一下还是比较好的,毕竟看到心情会愉悦一些,做下一步工作就轻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