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4 维修 含BIOS(1M的也有)TPN-Q211版号:DAG3DBMB8C0

楼主(2021-09-05):
在前几天我在论坛发了个这个图片求这个3-5V的电感....
用可调电源时,3-5V都出了,但是电源头不亮灯,必须要用原装电源,电源头亮了才行
简单讲讲这个机器维修过程吧,拿到手就是二修
看了动过3-5V芯片,艰难的把3-5V修到不短路(EC挂,南桥挂,其中有三个转换芯片)

一定要注意这个芯片
具体EC带不带程序我也不清楚了,之前换不带EC程序的但是没用原装电源头测试,所以不清楚了
修这个机器害我烧了两个南桥,实在是太难了兄弟们

配置:I7-8750H    1050TI显卡

程序在此 维修记录HP TPN-Q211版号:

网友:
其实要是有图纸还是很好解决的,修的中途很崩溃。纯靠查芯片引脚。特别是那个转换芯片G2898,最后一个很艰难才找出来那个损坏

网友:
DAG3DBMB8D0...

网友:
师傅一波三折,有惊无险,手到擒来,完美收官。赞

网友A:
呵呵 、一定要测试好了短不短路、再上桥啊!如果短路没修好、就上桥肯定会烧啊、还有换完桥、不要急着通电、要测试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一定要测试好了短不短路、再上桥啊!如果短路没修好、就上桥肯定会烧啊、还有换完桥、不要急着通电 ...

是呀,卧槽。我看南桥上家随便怼上去,我就直接换了。唉

网友:
晕哦,两个南桥都去300本了

网友:
修好这板子成本太高,一般客户多不接受的

网友:
这个机器EC不带程序,要用原装适配器或者直接插电池就可以开机,另外就是可调可以只能充电

网友:
一个南桥160左右吧

网友:
的确是有时候一烧心理崩溃 就放弃了  干脆不弄了都

网友:
加分了,现在的这种游戏本都必须用原装电源,感觉没必要啊。。

网友:
这些新机器没有图纸 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有惊无险,手到擒来,完美收官。赞

网友:
多谢            我下载试一下啊

网友B:
这个机器待机电路如果正常的话,拆掉bios芯片后会直接出3、5v…昨天还修到一台充电头不亮的,改了适配器功率检测也同样不亮,客户催的急就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待机电路如果正常的话,拆掉bios芯片后会直接出3、5v…昨天还修到一台充电头不亮的,改了适配器功 ...

是的,没装BIOS直接出3-5V

网友:
    请教楼主,这个板子不安装BIOS芯片直接出3V-5V  ,指的是哪个BIOS ?是16M的 还是 1M 的 ?我有块板子现在是在静态下有5V  ,没有3V ,刷过1M的BIOS了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有修过的么?

网友C(2021-11-30):
刚接到一台 南桥短路的 换上去可以触发 CPU 电压不出 我手上只有QNYF 不知道是不是测试版的南桥不能用 楼主是换什么型号的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接到一台 南桥短路的 换上去可以触发 CPU 电压不出 我手上只有QNYF 不知道是不是测试版的南桥不能用 楼主 ...

你这个应该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2022-07-12):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应该还是南桥问题

我也接到了一台,南桥短路,换过之后,要不要刷BIOS,是不是一定要原装充电器才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