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1080TI,重新启动,或者跑分就黑屏,风扇狂转

楼主(2021-09-05):
黑屏后量核心供电,还有显存供电,和1V供电,都消失了,这个显卡应该是先出核心供电电压,在出1V,和显存供电的吧,所以就先查显卡的核心供电芯片,发现图中的40引脚,变成2.5V,成为了高组态,导致后面无输出。又跟着这个芯片,到了,PVM控制器那个芯片用的是UP9511P芯片,现在碰到难点了,这个芯片什么情况下,才会导致这个PWM变成高组态啊,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对 12V 3V 5V 1.8V  核心 PEX  显存 是这么个顺序的!

网友:
那也是核心这里先出问题了啊,.12.3.和5.和1.8都正常,开机后,核心0.68V,显存1.3V,还有PEX.1V,黑屏后,后面3个电压,都是0了。那肯定是要先修核心供电啊,还有我这个,是手贱,弄了个垃圾电源,肯定是电压不稳,把显卡搞坏了

网友A:
垃圾电源还上1080TI?这种不坏  坏什么啊

网友:
那能说说看,估计是坏了,什么零件啊,或者,谁有技嘉1080TI的电路图啊,没有电路图,跑线路,累死

网友:
待机时候的温度多少?别是因为硅脂不行接触不良引起的核心高温保护,导致温控电路触发作用。

网友:
不是核心温度问题,当初重新换了,硅胶,还是老问题,待机温度,60多度,跑分直接黑屏了,在拆了风扇,用了个小型散热片,测试电压的,开机温度,是90度,重新热启动,就黑屏,电压消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垃圾电源还上1080TI?这种不坏  坏什么啊

你怎么看到的,见鬼了

网友:
换9511试一下嘛

网友:
先pex 1.0再核心

网友B:
好像有技嘉图纸

网友:
换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
现在,黑屏又重新量了下,9511上的所有电压。FB口的电压,为0了,所有ISEN脚电压也为0了,这个应该就是欠压保护掉了,我现在还在看9511的PDF,如果在9511边上还是找不到,问题,在换芯片吧,主要是手上,现在没有这个芯片,要去网上买,还有我看PDF,,ISEN脚是相位选择脚,PDF上说是拉高到5V,我开机量电压显示,都是0.2V,左右啊,黑屏后,都变成0了

网友C:
这就是drmos工作不正常电流过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技嘉图纸

在论坛找了半天,没找到,图纸啊,好像只找到影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drmos工作不正常电流过大。

一般电脑开机进入桌面加载驱动时基本供电全开

网友E:
3221换一个 再换供电的两只保险

网友:
有这个显卡图纸 需要的话 加微信13678317273

网友:
引用 网友E:
3221换一个 再换供电的两只保险

3221没看到这个芯片啊,

网友:
我的板子,是这个板,没有3221的芯片,用的UP1660,量了下,3个0欧姆电阻,没问题

网友:
用的是1666Q芯片,这个和9511都具备,欠压保护,

网友:
先看一下,1666这个芯片的PDF,后,在去量一下,这个芯片工作正常不,反正应该就在这2个芯片间了,应该是我那个垃圾电源导致电流不稳,导致芯片通道电流限制,过载,然后就欠压保护了

网友D:
在论坛看了,这个芯片,是显存供电了,我核心供电,都消失了,这个显存供电肯定也是没有了的,肯定是要先搞核心,供电的了,那看来,要先,换一换,9511芯片了

网友:
先测试pex 1.0,再测核心

网友:
这个顺序,不是,核心,在PEX,在显存么,,,,,PEX,是没有1V的,要核心先出来,才有PEX电压吧

网友:
没有功耗管理芯片,没有保险的1080TI。。。。。。。。

网友:
期待楼主修复,学习一下子

网友:
还有2天,芯片,就到了,就能看结果了

网友:
招显卡维修学徒两名,地点长沙,有基础优先,迅维笔记本毕业的优先!具体详聊,19973194099

网友:
这个卡通病烧核心的DRMOS集成管,可以先打核心的电感的波形看有没有哪相没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论坛看了,这个芯片,是显存供电了,我核心供电,都消失了,这个显存供电肯定也是没有了的,肯定是要先搞核心,供电的了,那看来,要先,换一换,9511芯片了

这个卡先换DRMOS,我修过三片这个卡都是烧DRMOS管型号是Z5036QI1,这两天又接到一片烧DRMOS管的一般烧核心供电电感下面往上数的第二或第三相。

网友:
我又一块A卡也是差不多,但是风扇没有狂转,只是直接黑,测试软件要不直接通过,要不超频直接黑了,也不花屏。头痛

网友:
核心是这个MOS管,这个是PWM输入,高组态,PWM控制器,没工作,导致的,核心无电压。东西到了,可是,焊接水平,不够,40脚的,贴片还是,无铅的,好不容易,拿下来了,装上去,总有几个脚,接触不量。哎,第一次焊接,40脚的芯片,水平不够啊,还特意去买了个预热台,预热台,380度,风枪,450度,才能干的动,这个芯片

网友:
这个,我看视频,他们核心无供电,都量12对地,短路了,,我这个,没有短路,和他们不一样啊,我这个是能正常开机的,只是,重新启动的时候,黑屏,3组供电消失了。刚刚用热风枪,焊接了一个新的上去,结果,直接不量,核心无电压,,但是,显存电压,1.3和,PEX电压1V,出来了,真是怪事,不是核心没有电压,这两组电压,不会出来么,

网友:
3221换一个

网友:
呵呵,贴片都不看过程的么,我这个版,是没有3221,的,应该是我焊接水平,不够,没焊接好吧,,看别人焊接,好容易,自己动手,就感觉,真麻烦,总有引脚接触不好

网友:
总觉得还是功率检测芯片的问题 按理说技嘉再怎么抠 应该也是不会扣掉这么实用安全的电路 你试试找找 不一定就是3221 有可能是INA219之类的8脚芯片

网友:
找到那个3221的芯片了,和9511相隔太远,在背面,等我把这个9511换好后,看好不好,不好的话,在来换查这个3221

网友:
我也是买了个核心供电芯片,看脚太密没把握,一直没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论坛找了半天,没找到,图纸啊,好像只找到影驰的了

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