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们看下,是显卡拉闸了吗

楼主(2021-09-05):
我是外星人51m,RTX2060,前面几天打游戏突然卡死,黑屏,只能强制重启,然后还进不去系统,只能重置系统,然后时不时的又会卡死,又得重置系统,我就怀疑系统有问题就重装了,然后现在变成这样了。鼠标点一下还会黑一下屏,显卡现在也跑不了分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啊。求大家帮帮忙!

网友:
我把独显的驱动卸载了,就不会花了,然后也试过几个版本的驱动,也不得行

网友A:
跑一下mats你搜一下有人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一下mats你搜一下有人共享

我现在跑不了啊,有人也是这种情况吗?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显卡坏了

修的话好不好修,贵不贵

网友C:
肯定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显卡出问题了

我换了2070,还是花,怎么办啊,快疯了

网友:
这个显卡可以拆下来吧,mxm接口的吗?

网友:
显卡有传输问题

网友D:
显卡想玩俄罗斯方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想玩俄罗斯方块了

就你说的对!

网友:
花屏,我的笔记本有时也会

网友:
送修吧,显卡应该还没挂,显卡供电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现在的显卡都不太容易坏吧?整机拆出来目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