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v星B460m不触发启动不了

楼主(2021-09-05):
刚买的v星B460m主板不触发,测开启排针有3.3V电压,但还是不触发,找厂家换了一块后故障现象还是一样,望各位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A:
换CPU,大哥,B460主板跟原来的不一样,我测试过,不安CPU,开不了机

网友:
把cpu取下来开机触发试试,有可能你上cpu就不触发了,或者你的cpu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大哥,B460主板跟原来的不一样,我测试过,不安CPU,开不了机

谢谢你了,已经按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大哥,B460主板跟原来的不一样,我测试过,不安CPU,开不了机

已经按你说的解决了,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