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60P进虫腐蚀严重维修

楼主(2021-09-05):
机器型号:T460P 板号:NM-A611

故障现象:客户放了一年没用,进虫不开机,接可调电源会闪过流保护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进了蟑螂,里面蟑螂屎倒出来一堆,主板多处腐蚀严重。拆出主板,清除其余活的虫子,放到盆里浸泡半小时再用牙刷刷洗干净,放到风扇下吹干再上BGA用105度烤CPU等重要大芯片。烤半小时后拆下来跟料板对比,还好没有刷掉件,部分电阻腐蚀严重更换掉,测公共点对地阻值为0,另一边电容裂开,拆掉,测量保护隔离管发现没有击穿,懒得换了。装机能点亮,但是很慢,看了CPU频率锁定在0.78Ghz,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拆开开关发现触点进液发霉,更换开关后发现要长按才能开机,开机后装入电池瞬间会掉电。再测AC保护隔离管没发现问题,插上电池再插电源,测量电池输出端有17V,电池是10.8V供电。断电测量发现电池隔离管短路,这个短路比较少见。更换后再测就没有上述的问题了,CPU频率也恢复正常,估计是保护隔离导通不完全,CPU处于低性能模式。

网友:
高手,维修思路赞

网友A:
蟑螂腐蚀比进液严重,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蟑螂腐蚀比进液严重,不好修

难也要硬着头皮上啊!方方面面都是压力。

网友B:
我有个机器也一样的的养虫的,大短,测哪儿那段路,最后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机器也一样的的养虫的,大短,测哪儿那段路,最后放弃了。

跟进水一样容易返修,要不是最近没客户我也不想接,烤板子的时候一股蟑螂屎味

网友:
学习了,高手啊!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维修思路赞

网友:
牛逼普拉斯,水洗烤干没问题吗

网友:
进水机,一切都有可能啊

网友:
板子可水冼,可烧考,不按常理。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整

网友C:
直接用水洗真的好吗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水洗真的好吗

重病需下猛药

网友:
这个壳上面看得出来这个电脑有多少蟑螂,味道估计也是老大了。楼主也是高手,还细心。

网友:
烂成这样 是我早就放弃了 给客户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