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40电流0.6不开机!!!!!

楼主(2021-09-05):
DELL E6440电流0.6不开机,掉电,掉电能触发,测各路电压都正常。不知问题在哪了?还没有刷BIOS?准备刷BIOS试试!

网友:
别沉尸了!!!!

网友:
你这是能开机,开机掉电。可以刷一下BIOS,

网友:
查看网卡那些,接口那些供电正常不,之后再刷BIOS

网友:
有没有插风扇  看这个电流肯定是缺电压啊

网友:
还要看一下屏幕背光有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