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Thinkpad X220 H0225-3 LDB-1 MB i5集显备份改ME和白名单

楼主(2021-09-05):
机型:Thinkpad X220
板号:H0225-3 LDB-1 MB    i5集显
来源:原机备份后修改ME和白名单
说明:边上Police客户送修本机无线网卡不识别,指示灯也不亮,他带的同事军师说就是无线网卡坏,我瞅了一眼边上开关........既然军师说了网卡问题,那咱就按照他的意见换呗,手里无线网卡试了个遍全都是开机报错,只能从BIOS下手解白名单后处理,解完白名单换上网卡再顺手把开关开了(因涉及客户工作隐私,未拍系统内)

网友A:
Thinkpad 的机器大部分都需要解锁白名单 解完软刷又不好使 都需要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inkpad 的机器大部分都需要解锁白名单 解完软刷又不好使 都需要编程器刷

解白名单还有软刷方法?没玩过,我都是手里一堆网卡试不出来就直接上编程器

网友(2023-04-17):
感谢,用编程器刷上网卡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2024-05-21):
有人实测过,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