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y481c刷了bios不触发了

楼主(2021-09-05):
华硕y481c刷了bios不触发了,太诡异了,原来是卡logo,刷了bios不触发了,换回原来的也是不触发,哪位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
待机电流0.21

网友:
待机电流是0.021

网友A:
这个待机电流有点大  换个BIOS芯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待机电流有点大  换个BIOS芯片看看

按照道理不装bios也能触发吧?我把bios焊下来也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待机电流有点大  换个BIOS芯片看看

可以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