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fl8000u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1-09-05):
华硕fl8000u不定时掉电,有时开机一闪就关机,有时候开机进桌面用几十分钟自动关机。不知如何下手,哥哥们希望给指点下,不知道和bios有关系吗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可能能解决

网友:
可能是键盘引起的

网友:
先查看下CPU封装 CPU内核 CPU表面的三个温度高不高把

网友:
要用示波器了

网友A:
把不是钽电容的电容全换了,包好。

网友:
开机键在键盘上的话,可以先试试排除键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不是钽电容的电容全换了,包好。

那要换多少个啊。。。

网友:
这种毛病最烦人

网友:
开机后拔掉键盘试试,开关是不是在键盘上

网友:
把不是钽电容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
用示波器容易测到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不太好处理 。

网友:
抓掉电 还是用波波比较好判断

网友:
试出问题了,是放上电池这个故障,去掉电池就不关机了,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中不规律的最难搞

网友:
键盘拔掉看看…开机按键容易漏电

网友:
可能是键盘引起的
好多大师都回复了,断开键盘测试,因为不知道是否键盘问题,也不可能盲目更换键盘。不接键盘试试看,遇见是BIOS跟键盘都有问题的。换了键盘,没有那么频繁,刷BIOS也是没有那么频繁,因为第一步刷BIOS先,后来拔掉键盘OK了。不服气,把原来的BIOS刷上,不接键盘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