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oshiaba L745 断电通病 板号:DATE5DMB8F0,多学习,少走弯路

楼主(2021-09-05):
东芝Toshiaba L745 断电通病 板号:DATE5DMB8F0
CPU  i3 2代,带nvidia 独显。

机器故障,是开机显示logo,就断电。  不管开多少次,断电,或者按开机键,电源灯亮一下,又灭了。

拆开机器,看CPU 背后,有一颗大电容。 搞电脑的都知道,这个大电容,容易坏。

第一想法就开干电容,先把电容盖子夹掉,用烙铁把底盘清理干净。 从废板找了4颗470电容,一般都是用330 6颗。

电容也分正负极, 有纹路的一边是正极。   主板拆掉的大电容,中间部位是负极,两边的是正极。

焊好后,可以用万用表对地量,负极对地0,正极对地显示10左右。

焊好,开机。 还是一样断电。 看来还是有问题。

百度查找,【   】解决东芝L700板号date5dmb8f0接电池和充电器不充电-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

谢谢这位大师 ,说断电也可能是bios的问题,附上的bios,  只刷了4M ,开机安全进系统。

机器已经维修好,也希望大家不走弯路。  这个机器 碰到这种问题,先刷bios 试试看。 不行再干大电容。

毕竟干大电容也是一个大工程。

也希望,各位师傅,有维修好的机器,经验也多多分享。

让废机,变废成宝,继续发光发热。

附件是可以用的bios,欢迎下载

网友:
再更新,前面写的有些草率了。 机器装起来后,还是断电。
建议刷bios ,2颗bios 同时刷了,比较有保障,其中一颗程序有问题,还是会断电。

另外我这机器,不装电池,电源口轻轻一碰,机器也断电了。  这机的电源口也有问题。

一次性把电源接口到主板的线换了,2颗bios 芯片程序也刷了。 。

目前测试正常,不会断电了。

我这机,最终判断,是bios 的问题。 另外因为电池也坏,电源口有问题,也是导致断电的其中一个原因。

网友:
学习了,插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