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M-R5860N 报错 通信口COM1

楼主(2021-09-05):
    如题   机器越来越新了,显卡修的越来越少, BGA长时间不用 挂了!!!! 哪位老大  指点指点   这是哪里问题   ,自己拆开测了下 com线  3条 通的 实在不会搞

网友:
没有看到  哪位老大指点,  昨天一位行业大师指点   是PLC 没电了 ,那玩意看不懂  也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PLC 程序坏了吧

网友:
说是PLC没电了,然后说还要搞程序

网友A(2021-10-29):
PLC加电试试,PLC上应该有指示灯,看看有几个指示灯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加电试试,PLC上应该有指示灯,看看有几个指示灯亮。

返厂了, 花了几百大洋,发PLC过去    厂家没搞定,后面又发   PLC   触摸屏,还有另外一个供电的盒子   3个东西  一起发过去才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返厂了, 花了几百大洋,发PLC过去    厂家没搞定,后面又发   PLC   触摸屏,还有另外一个供电的盒子    ...

还好,有售后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有售后能解决问题。

  说真的  都不想修,但是吧  偶尔还用得到    没有还不行 ,只是用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