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453UJ,PU8302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1-09-05):
求助华硕P453UJ,点位是PU8302芯片的型号是什么,20脚+1.0VSUS电压的,有酬谢

网友:
已经找到了,还是要谢谢兄弟,我去淘宝卖板哪里看的看到一个的图片比较清晰看到是5E=3J,确实是RT8248A,你的点位为什么有芯片型号啊,我下的点位没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