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十代 LA-J092P 进水修一半,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1-09-05):
今天接了个十代进水机,修了一天实在头大了,无图无芯片资料,特发此贴求助
到手后立马拆机处理腐蚀,腐蚀蛮多的,最严重的应该是背面一个MOS管
都糊了,能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其他地方感觉问题不大

处理完不严重的地方,引脚明亮,感觉没啥,开始处理MOS管,
拆下MOS管发现下面一个坑,里面都碳化了,万用表打值对地短路,挖开铜皮

挖到不短然后补了绿油,然后准备把铜皮稍微贴回去点,上个MOS管飞线

这是补好的图

补好以后插适配器没电流,头大,不出公共点,把公共点第一个MOS管飞线
再次上电能触发了,电流也能上到0.800A多但是不亮机死电流,拔电再次上电就上不了了
这时候所有电压都正常35V  三个1.8V  0.8V  1.2V等等
按开机能触发0.030死电流,然后掉,循环反复,这时候是只有35V的

回想到有的电脑接电池才出公共点,插上电池竟然能开机,
但是插拔适配器一点反应都没有,电流表没电流
单插适配器第一个MOS管都过不了,一端19一端0  G级18.几V吧好像

充电芯片95522H数据手册实在没有,论坛上有说9538H和这个差不多,看了半天看不懂,,,

有DCIN ,,,但是没有ACIN,,,ACIN拿铜刷刷了半天没有相连的,但是对地阻值有600多,
新款的充电芯片条件实在头大,,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亮机图   ,或者说我这个MOS管上的不对?难道这不是个N沟道MOS管?
(图上的MOS管是原机的,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后来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还是哪里出了问题,求各位大佬指点~~~~~~~~~~~~

补充内容 (2021-9-6 12:20):
有了大佬提供的参考图纸,成功找到了故障,之前参考9538芯片是错的被误导了,ACIN应该是16脚,和老款隔离一样也是有两个电阻串联分压的,现在16脚为短路状态拆了芯片就不短了,烧毁的MOS管也是N沟道的,用于插入检测

补充内容 (2021-9-8 21:00):
成功亮机并充电!!!牛逼!谢谢各位~

补充内容 (2021-9-8 21:20):
之后换了充电IC,换了分压电阻,然后就亮机并充电了,
备份BIOS,亮机图,电压分布图放在了评论区~~~

今夕何夕。, + 2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或者说有没有哪个板子跟这个电路设计一样的,给个板号我找个图纸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 技术 可以

网友:
能搞亮机了 实在不容易啊

网友:
腐蚀的地方要么有断线要么有电阻变质了 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J092P可以参考LA-G711P这个图纸点位,大部分电路是一样的,以前修到过。

感谢大佬,膜拜

网友B:
楼主能备份上传下这个机器的bios吗?谢谢!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啊!基本上算数搞亮了,就差适配器模式了!

网友:
这个充电芯片特别爱坏,尤其是戴尔G3系列

网友B:
这个板的1.05v是哪个芯片啊 puh01找不到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不要修了  修好了也用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备份上传下这个机器的bios吗?谢谢!

我现在给你备份,话说这板子有两个芯片,不知道哪个是哪个,都备份一下你自行解决吧

网友:
亮机电压图,备份BIOS LA-J092P UC5 8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的1.05v是哪个芯片啊 puh01找不到

好像没有1.05V,备份BIOS和图已上传到评论区

网友:
加分了,现在的机器麻烦又没图,属实修得头大

网友:
进水机器难修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看到你的文章很受教

网友:
修到这样也是高手了

网友:
技术 可以

网友:
能亮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进水机,要技术,不要点运气。

网友C:
这个机器bios有点费神

FYY

网友:
能亮了 至少CPU显卡是好的  其余的慢慢整 别着急

网友:
板子都起皮了,后期不稳固啊

网友:
小白观望,坐等大佬

网友:
现在修板子,感觉挺考眼神的,有点跟不上了

网友:
进水机真的不好弄,进水我都是直接换板的。

网友:
成功亮机并充电!!!!!牛逼!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很多需要提个聊伴直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bios有点费神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修机还是靠耐心,以前看到这种头就大了

网友:
都这样子了还修,不怕有暗病啊,我之前搞过两台都返修好几次。怕了

网友:
刮骨疗伤啊

网友:
这个 技术 可以       修到这样也是高手了

网友:
进水面积过主板的百分之40,直接PASS掉,头痛啊

网友:
进水的还是多看下进水区域

网友:
完美修复 楼主厉害

网友(2021-10-17):
有台DELL在手里 是火灾现场出来的  外壳都变形了  ,  电池和外屏键盘都坏了  硬盘客户拿走了。主板不上电。保护隔离也过不了。现在修好保护隔离可是开机上电掉电, 难修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