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红米4x mtk处理器的忘解BL锁,刷机之后变砖

楼主(2021-09-05):
红米4x mtk处理器的忘解BL锁,刷机成功之后开不了机了,按键也没作用了,连接电脑一直不稳定,设备管理器“com”端口也老是掉,根本就没法再重新刷机,不知道MTK的处理器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深刷不要解BL啊,掉COM口你刷机的时候先把软件打开,然后再让按上建进深刷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