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2949A 不出CPU电压

楼主(2021-09-05):
求助    MP2949A    不出CPU 供电  芯片主供电 3.3正常  47脚的1.2也正常      37脚EN 也正常   VCCSA有  VCCcore  vccgt都没有    不知道怎么查什么了  芯片换过 CPU换过 故障一样  求思路

网友A:
对头。复位前出的是VBOOT,真正供电复位后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头。复位前出的是VBOOT,真正供电复位后才出。

好的  谢谢 哥们的解答

网友(2022-07-03):
我碰到一台也是,买了三个新的都不行,最后还是用剪板的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