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R不开机

楼主(2021-09-06):
收来玩的,不开机目测底部已经无螺丝。无线充电灯放上上面灯会亮。插充电线无显示。平时修电器的,准备想办法监测电流无奈还没有合适的线。先求维修思路。

网友:
看起来是进水机

网友:
上电近500MA,按开机键有在这电流下跳变。散热片上发烫。

网友:
进水机不好修

网友:
不像是进水,下一步拆主板看看板面。

网友:
进水机吧,螺丝都发霉生锈了看着

网友(2021-10-12):
搭电看看电流,看是搭电漏电还是开机漏电,进水不多搭电大电流捡钱活

网友:
我的也是xr  昨天更新15.2发热严重一直提示温度过高界面  然后关机重启都没用  耗电巨快 然后我关机了  现在就不开机  充电duf没反应  是不是面容坏了短路了  之前面容坏过一次 一世用就黑屏重启  后面怎么就好了  现在又这样  有老师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