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012 A4 接键盘刷机法求教

楼主(2021-09-06):
按照网上的方法,飞线到键盘 飞线很短 有接地 有接电源
能读取 也能写入 写入后不触发 我原来能触发的
求高手教 有偿

网友A:
你接线方式有问题 重下弄下 求教也是这方法

网友:
程序不对。

网友:
多半是芯片不对吧  或者线接长度啊啥不对吧啊

网友:
程序不对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接线方式有问题 重下弄下 求教也是这方法

换了RT809自带的一些线都不行 大神求指教

网友:
接线不行就在网上 买个座子刷把,方便些

网友A:
能读取 能写入  说明你的方法没问题 EC有问题 或者你自己拆EC的时候有没有出问题

网友:
这种芯片全是拆下来用座子刷的  除非你有工厂的线

网友:
拆下用座刷,飞线麻烦,还不稳

网友:
想偷懒可不行

网友:
在线刷不成就拆了芯片用座子离线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读取 能写入  说明你的方法没问题 EC有问题 或者你自己拆EC的时候有没有出问题

机器是好的 拿来测试,读取后直接刷 就不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