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无cpu供电 95859HRTZ

楼主(2021-09-06):
各位老大哥 各位前辈   这个是小米12.5的笔记本无CPU供电  95859也换过了    那个SIC631也换过了    现在情况是CPU供电ic95859一共驱动三路 分别是A.  B .  C三路现在A   B的PWM和FCC开启都正常FCC是5v        唯独C这一路     FCC待机的时候FCC(就是EN开启信号)是2.5V    开机以后就变成0V了    PWM开机后是输出2.5v左右    芯片换过两个现象一样     有别的什么脚会影响11脚么      这个芯片是只要有VCC   VIN     EN     就会正常输出么还是有别的工作条件?请看下图

网友A:
GT供电没有也可能是正常的。CPU供电也不是有EN就有的,三组供电里只有SA供电是EN开启就有的,没有SA供电就先修出SA供电再考虑另外两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GT供电没有也可能是正常的。CPU供电也不是有EN就有的,三组供电里只有SA供电是EN开启就有的,没有SA供电就 ...

sa      也就是A 和B这两路是输出有电的一个0.6v   一个0.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GT供电没有也可能是正常的。CPU供电也不是有EN就有的,三组供电里只有SA供电是EN开启就有的,没有SA供电就 ...

FCCGT要想输出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SA输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GT供电没有也可能是正常的。CPU供电也不是有EN就有的,三组供电里只有SA供电是EN开启就有的,没有SA供电就 ...

大哥sa重点查哪几个脚      我是个菜鸟   望大哥指点迷津

网友B:
isl95859这个芯片貌似有多个型号,isl95859a isl95859c;

换的时候可能得注意下,这里用得应该是95859C,换不带后缀的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l95859这个芯片貌似有多个型号,isl95859a isl95859c;

换的时候可能得注意下,这里用得应该是95859C, ...

我换的是95859H原机也是H     我现在刷了个bios电流开始跑了按开关后电流0.32 然后跳变一会电流0.21然后等一下电流0.23集显电出来一下就又掉了   然后电流变成0.14就不动了

网友(2021-10-18):
楼主图纸是什么型号

网友:
请问你这个修好没?我遇到一台同样故障的机器,C组EN待机2.2V开机0V没输出

网友C:
应该是低电平开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低电平开启吧

我也以为是低电平开启背面有个一样的驱动芯片   我测得开启是高电平奇怪了

网友(2021-11-23):
麻烦请问那位大佬有小米air 13.3 的95859hrtz的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