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S1,不触发,PSON断线。

楼主(2021-09-06):
不触发,开机排针有3.3V, IO的104脚有高低高跳变。 105脚是PSON,触发应该为低,实测是低电平,但是ATX16脚却还是高电平,查电路图,105脚应该是直连ATX16脚的,测量发现不通,观察一番,发现主板确实有腐蚀,还刚好就是这根线,不过很遗憾,腐蚀的地方并没有断线,后面断了也找不出来,直接飞线到ATX16脚吧。 飞完成功亮机。附图

网友A:
腐蚀导致的,在电池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腐蚀导致的,在电池附近

就是没有找到具体断线的位置,看到两个腐蚀的点,划开并没有断线,所以就直接飞线了。会不会是在电池座下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