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LE主板 BIOS设置后黑屏

楼主(2021-09-06):
主板设置AHCI后,重启  电脑黑屏不开机,电脑风扇转,但黑屏没有显示,也进不了BIOS ,换内存,换硬盘,换显卡,抠电池,都不好用
是否是BIOS问题

网友A:
你有工具就刷下bios,没有工具是不是bios也弄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工具就刷下bios,没有工具是不是bios也弄不了吧?

网上买了刷BIOS的工具,还用了
确定就是BIOS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