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有大佬做数据恢复的吗

楼主(2021-09-06):
客户的
手机
vivos9e恢复了出厂设置扣字库能恢复吗不敢乱拆有大佬指导下吗
数据恢复
手机

网友:
恢复不了的,就算能恢复大部分数据也是有损坏的

网友:
有可能恢复,因为使用后的数据远远大于出厂模式的数据,但也有可能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