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畅玩8A不充电,不显示充电标志怎么办?

楼主(2021-09-06):
华为畅玩8A不充电,不显示充电标志怎么办?

  华为的手机充电的时候,在右上角的电池标志上会有一个闪电的充电标志的,有些版本的电池图标在充电同时还会变成绿色,如果插上充电线电池图标没有任何反应,说明这台手机不充电,那么这种不充电的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一般来说这种问题可以按如下的方法来进行排除。

一、 手机电池

  首先要确认电池是不是好的,如果电池本身出了问题就会充不进去电。

  可以用一块同样的电池装上来排除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现在的手机电池都是用双面胶带粘在后壳上的,在取下的时候要看一下电池取下的说明,注意胶带取下的方式和方法,不可以硬撬,否则电池外表被硬物戳破会起火冒烟,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二、 尾插小板

  充电接口是通过尾插小板和主板连接到一起的,尾插在手机中是属于比较容易损坏的配件,直接买一个更换测试就可以确定故障是否是尾插小板导致的。

三、 电池接口

  如果电池和尾插都没有问题,那么就要用万用表量测一下主板电池接口的对地阻值,看看是不是电池接口到充电IC中的线路存在断线或元件烧坏。

四、更换充电IC

  以上如果检测都没有问题,就要检测充电电路中的各项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了,如果都满足就更换充电IC。

网友:
这个没有料啊!

网友:
换充电IC。

网友:
多买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