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引脚定义怎么看,怎么让电源启动

楼主(2021-09-06):
有什么方法让电源起来,没有后端设备。
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
把输出使能引脚(R1)拉高试试

网友B:
将输出使能接地试试!

网友:
不清楚,帮忙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输出使能接地试试!

接地试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输出使能引脚(R1)拉高试试

具体怎么做

网友:
通过一个4.7K--10K电阻接................

网友:
根据上面图中所注,输出使能断路或为高时关闭电源输出,那么电源要输出这个脚就应该接地,接地了没有电压输出肯定有其他原因,可以看看图中的逻辑接地和I2C总线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