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啥也不懂,只能问各位大佬,一台T420(独显)不上电。

楼主(2021-09-06):
朋友一手用下,我拿到手的时候能开机,开机进入系统后有两个警告,我也没细看英文,应该是电源管理方面的,直接无视,叉掉了。然后重启设置U盘启动,启动到进入PE界面的时候突然掉电,完全没电了,插拔电源,指示灯不亮。感觉应该是哪个保险管烧了,拆出来看,没有任何烧掉的地方,维修小白,不知道从哪开始修理。

网友A:
这个修过,电源ic控制的2个mos管或者保险有可能坏了,不过现在这机子的保险都是自恢复型的,一般情况坏不了。

网友A:
需要图纸的话给我留言,可以给你分享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图纸的话给我留言,可以给你分享一个。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另,我已下载了摊上的T420图纸。

网友B:
有个通病额玻璃管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通病额玻璃管爱坏。。。

玻璃管?我晚上回家找找看。如果断了的话就直接接根铜丝上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过,电源ic控制的2个mos管或者保险有可能坏了,不过现在这机子的保险都是自恢复型的,一般情况坏不了 ...

现在查主板DC供电部分,保险管什么的基本没问题,就是这部分有个电容C595坏了,短路了。今天太晚了,不拿风枪了,明天晚上拆了试试看再说。

以下是这个电容所属区域的分项:

电容所属区域的整体电路:

电容部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查主板DC供电部分,保险管什么的基本没问题,就是这部分有个电容C595坏了,短路了。今天太晚了,不拿 ...

这个“vt357fcx-adj-007”是什么芯片,不会是蓝牙芯片吧?

网友:
等有空上电测一下各点的电压。

网友D:
先了解下保护隔离 时序等相关信息

要是实在不懂建议系统的学习下或者找专业的人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了解下保护隔离 时序等相关信息

要是实在不懂建议系统的学习下或者找专业的人员看看

好的,我先学习一些。不过我不干维修,只是有点好奇,打发点无聊时间而已。
另,什么理由把这个帖子移到主板维修版块?我觉得原来发在笔记本维修版块是很恰当的。

网友:
回复要审核???

网友A:
电容是小问题,修过好几个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A:
t420 430 时序有点麻烦,没有老机子像x200,简单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小问题,修过好几个了。

还没修过,白天上班。晚上有空搞一下,没空就拉倒。

网友:
引用 网友A:
t420 430 时序有点麻烦,没有老机子像x200,简单好弄...

晚上20:05分散步回家,想起还有这档事,从车棚拖出风枪和烙铁,从20:15分开始对着这颗C595吹,到20:45分还没有下来,然后上烙铁,堆满焊锡,又花了10分钟,还是没下来,火大了,直接上老虎钳。下来了。
然后直接在板子上插好键盘,电源,上电,电源灯亮了!everything is ok!
以下是老虎钳暴力痕迹,C595已不见踪影,主板铝皮也被热风枪吹掉了一些:

以下是用油性笔补了一下:

盖上绝缘纸:

确定能上电后插上屏线和键盘,开机!

确认正常后全部安装好,没有多处一颗也没有少一颗螺丝,长短也没问题,开机:

另一图:

网友:
现在有个问题。这个电容太难拆了,风枪和烙铁轮番上阵,把PCB上的绿漆给烤掉了它还纹丝不动,换台式机的话整块板子的原件都已经下来了。这是什么焊材?
当然,这不是我关心的,我想问的是除了暴力老虎钳,有没有温柔一点的方法?

网友:
修过几个了,没感觉这么难搞,是你方法和技术不对吧?

网友:
你这吹了半个多小时,给板材做了热处理,进行了一次低温退火,对寿命有影响的。

网友A:
拆焊电容用不到风枪,找个尖头或扁头的烙铁,焊前在电容周围抹上焊油,焊时镊子轻轻推着,来回两边焊,每次把焊锡弄下来一点,多焊几次就掉了。很容易的。

网友:
楼主这是在检验think的质量啊,IBM不是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焊电容用不到风枪,找个尖头或扁头的烙铁,焊前在电容周围抹上焊油,焊时镊子轻轻推着,来回两边焊,每次 ...

尖头烙铁也试过,两边的焊锡不熔。

网友:
烙铁温度低了

网友:
一般拆这种小件,能高温瞬间焊下来最好,最好不要长时间加热。

网友:
烙铁头清理干净,头部上锡后把锡氧化膜刮掉一层,元件焊点处也清理一下,最好镊子头或小刀片把锡点刮干净,在焊点处抹上焊油,烙铁温度上来后再焊。这样热量传递比较有效。

网友:
原装板子焊点焊接的锡都是不含铅等合金元素的,熔点高了一些,维修用的焊锡一般是含铅等的锡合金,熔点低一些。直接上来堆锡的话,开始时原来的焊锡和堆上的不相融合,温度上来后才能相溶,才能顺利焊接。

网友:
所以 拆这种元件不用再堆锡加锡,直接抹焊油,烙铁加热就行。

网友:
楼主没有焊接理论基础 ,看来还需要摸索一下焊接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