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被设置了密码,如何解决

楼主(2021-09-06):
如题,一块固态硬盘不知如何被设置上了密码,在不保留数据的情况下如何清除????
固态硬盘

网友:
英特尔的用自带原厂工具,其它的台系主控需要重新开卡,马牌之类的基本没希望
最后拆颗粒做U盘吧
需要的话我可以弄,不过要看颗粒是否值得折腾

网友:
重新开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