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被我捅坏的那个笔记本,我在

楼主(2021-09-06):
前两天被我捅坏的那个笔记本,我在咸鱼上买的二手主板已经到了。现在装上以后,屏幕轻轻的亮一下(不仔细看还以为没亮呢),然后就一直是黑屏状态,外接也不行,风扇转,好像能进系统,我从声音上能听出来,有时转的平稳些有时转的就有负荷的那种声音。但是现在转个1~2分钟就关机了。这里还掉了一颗电容,不知道有没有关系?这种电容不是焊上去的那种,很麻烦的,应该是卖家怎么弄掉的。对了,刚按开机键的时候屏幕下方的指示灯都正常亮。第一张图是缺失电容,第二张图外接也不显示,第三张图是开机,最后一张图是风扇正常。 #笔记本主板维修#

网友:
主板多少钱买的啊 ???   买主板钱 都够买一台这样的电脑了

网友:
那可电容给它补上,   你不要在原来位置补, 可以在右边2个空电容位置   原来是 1 1   2  2,直走对角线1  2  这样焊接 就容易了

网友:
学习维修的研究精神

期待下文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发帖求助

网友:
好的,在这里也感谢有这么多师傅们的指点。

网友:
好像是显示屏不显示或者显示屏不光升压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拆掉内接显示屏,外接一个试试!

网友:
其实我现在也在怀疑屏的问题了,因为换主板之前的那个把屏接口那里烧黑了两个针,一会儿我查一下那两个针是干嘛的。先谢谢师傅了,再不行就拆屏了。

网友:
已经试过了,也不行。问题是外接跟内接是不是并联的,所以说现在不敢确定外接是不是正常的。